求助:西门子编成软件通信时造成电脑重新启动问题

楼主(2005-06-06):
运行SETP7-Micro/Win,点击通信,刷新,不插电缆无法通信是正常的。但是,插上USB-RS232后,再点击刷新,问题严重了:电脑蓝屏随即重新启动,启动后显示:“系统已经从一个严重错误中恢复”。而此时,并未连接PLC.这根USB-RS232转换器用在三菱PLC上一切正常。请高手指教问题何在!

楼主:
请高手指教啊!急着呢!

楼主: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帮我分析一下原因阿!实际应用过,在三菱和LG的PLC上完全正常,为什么西门子不但不正常,还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

网友A:
我有遇见过类似的问题,pc & c200通信时pc出错重新启动,后来查明原因是pc与plc的"0"电位不一样.

网友B:
你去西门子网站去下载个延时补丁程序吧,是通讯校验错误。

楼主:
多谢 nick1978 和 老财 的指点!

楼主:
到现在问题也未能解决,还请高手继续指教.只插上USB-RS232电缆,不插PC-PPI电缆,点击通信,刷新,电脑即重启.西门子网站未找到延时补丁程序.请指明详细路径.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