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应用求助!

楼主(2005-06-06):
第一次用欧陆590(MODEL:590C/0350/5/3/0/1/0/00/000),因为现场无测速发电机/编码器,看说明书(英文)上说是速度反馈缺省设置是电枢电压,所以没有改设置,启动时速度很快,驱动器报ALARM:“SPD FEDBAK”,后来在参数设置中将SPD FEDBACK SELECT选为ARMVOLTSFBK,再启动,马达运转,但是抖动厉害,不能带负载。不知道哪些参数还没有设置好,请教各位指导! 马达参数:电枢电压:180V,电枢电流:24A;励磁电压:200V,励磁电流:1。68A;转速:1750RPM。应用场合:光缆护套线收线,要求恒张力运行即可。

网友A:
可能要经过优化运行以后会有所改善

网友B:
哥们是干什么的?可否给的详细一点?如电源供电电压?以及驱动器的有关设定?

网友C:
为什么不问欧陆?对于具体产品的具体问题,还是问供应商比较有价值。只有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产品(比如,日系小功率伺服),才会有比较熟悉该产品细节的网友。

网友D:
请仔细检查随机单张折子上面:QUICK START 里要设置的参数。 不知你的速度给定如何加,可以先用面板的自身给定试试。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是没有做优化运行,看来还是得做! 电源供电电压:主电源 AC380V,励磁电源和辅助电源:AC220V。 设置基本上都用得缺省设置。 请问有没有中文说明书?给一份?;liuconman@sohu.com

网友D:
励磁电源和辅助电源:AC220V !!!!!! ======================================= 励磁电源怎么会是交流?!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说得是励磁供电电源电压,!

网友E:
看看驱动板左上方两根接线是否确实是接在电压反馈端子上了!优化运行要做呀!

网友F:
我给你中文说明书吧,你发个传真到021-54477909,告诉地址,邮编

网友F:
门牌号码?这个地址收不到的。我们叫速递公司给你,要个电话。 最好发个传真过来,021-62652520

楼主:
这个地址能收到的,0510-5180316-3077 谢谢!

网友F:
收到了吗。我昨天叫速递给你了

楼主:
谢谢老财!我已经收到。希望以后有合作机会!

网友G:
参数没调试好! 仔细看下说明书

网友H:
参数不对,因为590只有电流自整定功能,对于速度环就需要手动调节了,还有励磁控制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I(2005-07-21):
老财能给我发一份中文资料吗,我们公司的驱动器也经常出问题,现在还有一个故障中呢。lingfeng9903@163.com

网友F:
呵呵,没有电子版的,只有印刷版的。大家可致电021-62652519

网友J(2006-01-11):
是没和电机匹配好!会做自整定吗!可以联系我alfex20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