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WINCC变量记录和报警记录

楼主(2005-06-06):
WINCC变量记录和报警记录的问题 操作系统:win2000 pro 组态软件:wincc v6.0 sp1 step 7 v5.3 sp1 simatic net v6.2 问题描述:已经在wincc的变量记录管理器和报警记录管理器中组态了变量,并且在 wincc的图像编辑器中组态了趋势曲线控件和报警记录控件,但点击运行后,运行到报警记录时就莫名其妙的卡住,说没有 " A9WSEC3? Simatic WinCC SERVER (Server) Runtime+Any",可安装了wincc server授权后,还是不能运行。 开始我以为是系统兼容性的问题,可是后来安装了win2000 server和winxp sp1都是同样的问题。然后我又去掉报警记录后运行,可以运行,但是变量记录趋势曲线控件提示没有连接数据。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希望能有高手指点!

楼主:
希望有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A:
很简单,在step7安装盘中运行hotfix后就可以了。

网友B(2005-07-18):
在安装盘中运行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CCAlgRtServer.exe产生错误,会被windows关闭,请重新启动程序。 正在创建错误日志。关闭后重新启动仍然如此,请高手提示!

网友D(2005-11-11):
是啊!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是wincc5.1还可以从STEP7盘里安装HOTFIX(就是出现"CCAlgrtserver.exe"解决办法),但是这个什么WINCC V6.0 SP1 ASIA的版本,不知道怎么解决,要不是卡在那激活不了,要不就一下就取消激活.咋办?赶紧换WINCC5.1呗!

网友E(2008-10-28):
用项目复制器复制新项目,项目名称中不要使用汉字,然后再激活。

我自己的可以用,刚刚才试验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