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Keystone阀门与SmartCal执行机构配合使用时的问题

楼主(2005-06-06):
我水厂在使用keystone阀门与SmartCal执行机构时,有一个阀门常出现打不开的问题,但其他阀门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处理。供给阀门的气压为4——5bar左右。

网友A:
阀门出现常打不开,说明有时阀门勉强可以打开,是吗? 当现场到执行器的实际气压较大比如5Bar,阀门打开;但当气压在4Bar左右时,阀门打不开。需要考虑执行器选型过程中,没有考虑足够的余量,选择的型号偏小。 若执行器选型没问题,那需要考虑执行器,电磁阀等配管连接是否有泄漏。 还有可能是阀体本身问题引起所需扭力值大于正常所需扭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