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5-06-06):
我遇到了奇怪的问题 我厂采用的是施耐得的接触器采用PLC进行集中控制,也可手动单机.在昨天遇到了手动单机可以使接触器闭合,可是采用集中控制时,接触器线圈的电压也有200V可接触器却仍然无法闭合.后来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联了另一部接触器后该接触器可集中正常起动. 注:手动过程中无次故障,集中才会发生.该故障在其他的设备中也发生过也是施耐得的接触器在更换接触器后正常. 有谁可以告诉我其中的原理吗

楼主:
和谐波影响有关系吗

网友A:
手动时接触器线圈的电压时多少,比较过吗?

网友B:
嗨!你的软件系统是不是正常呀?PLC手动接触器可以吸合,闭环就不可以?晕!

网友C:
接触器线圈的电压也有200V可接触器却仍然无法闭合? 不是量错了吧? 怎么会呢? 接触器本身没有问题,有电压就应该吸合啊!!

网友D:
是不是接触器本身有问题,或者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E:
请检查是否零线有问题,在跳线接零时被接触器断开啦,如再不行请告知

网友F(2005-08-18):
肯定你测量有问题!俺不相信。

网友G:
接触器本身无故障的情况下,当你测得接触器线包两端电压为200V时,正常的(电压等级为220V的)接触器应工作。请楼主检查此接触器工作零线是接触良好,如是,是否是你电压测量错误

网友H:
也许是你测量有问题!

网友I:
啊呀,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接触器坏了吗!线圈上电就应吸合,上电不吸合,什么原因?还用问

网友J(2006-02-14):
搞不懂,接触器本身又没问题,电压也应该没问题,因为并另一接触器时能动作。不知该怎么解释,哪位高手解释下?

网友K:
这个问题我曾经碰到过,有可能是连接电缆有问题,说是断路又不是,时断时好,也有可能是接端子处太松,导致表面氧化,按楼主所说,接触器应该没有问题,那就只能是接线的问题了!

网友L:
是零线问题,切换到集中模式时零线被断开了,此时仍然能量到电压但接触器不会动作。确认方法很简单,集中方式时另外接一根零线到接触器。

网友M:
接触电阻太大,电流太小

网友N:
是零线问题,可能是接端子处太松

网友O:
可能是接线松动,接触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P(2007-01-15):
是零线问题

网友Q:
哇塞
2005.6.6号的问题,拿到2007.1.16号来讨论,是不是有点跨时空的感觉
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

网友R:
是线圈引线和线圈匝间短路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