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课堂:启动S7-400H

楼主(2005-06-07):
启动S7-400H 1 配置要求 下面条件必须满足: 软件:STEP 7 和 S7 Fault-Tolerant System 选件 硬件: 一个S7-400H PLC,包括: 一个机架,UR2-H 两个电源,PS 407 10A 两个容错CPU (CPU 414-4H 或 CPU 417-4H) 四个同步子模块 两根同步光纤 一个带主动背板总线的ET 200M分布式I/O设备,包括: 两个IM 153-2 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SM 321 DI 16 x DC24V 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SM 322 DI 16 x DC24V 必要的附件(比如PROFIBUS 屏蔽电缆) 2 组态硬件和启动S7-400H 2.1 安装如图硬件的步骤 1.按照硬件安装手册所述,配置S7-400H 的两个子单元。额外要注意的是:通过设置同步子模块的开关来确定机架号。这一设置只有在CPU上电并内存复位后才会生效。机架号设置得不正确会导致不能在线访问 CPU和CPU工作不正常插入同步子模块后一定要把前盖板上的螺丝拧紧以激活它们。 连接光纤(上面和上面连,下面和下面连),小心放置以免损坏,最好分开不会相互干扰。如果在启动系统时光纤还没到位,两个CPU都会把自己当作主站。 2.按照ET200M Distributed I/O Device 手册配置分布式I/O。 3.连接编程设备到作为S7-400H 的主CPU 的CPU0。 4.上电之后会有一个严格的RAM自检。每兆需要大约8秒。在此期间CPU无法访问,STOP 灯闪烁。 5.用模式开关为两个CPU执行一次内存复位,它会把同步模块上的机架设定读到CPU的操作系统中去。 6.按照S7-400硬件安装手册为每个CPU独立地调试。装载程序并执行温启:首先是主CPU,然后是备用CPU。 7.把两个CPU都放到STOP 位置。 2.2 启动S7-400H 的步骤 1.打开“H Project”。硬件配置应该与“配置要求”中的一致 2.打开硬件配置 3.调整硬件配置,比如模块类型,MPI 地址,DP地址 4.打开“S7 program”的用户程序。“S7 program”文件夹只存在于CPU0里 5.如果必要,修改用户程序并存盘 6.装载用户程序到CPU0 7.用模式开关启动S7-400H PLC ,首先是CPU0然后是CPU1, 到RUN-P 位置 结果:CPU0作为主站启动而CPU1 作备用。在备用CPU链接更新完后,S7-400H 进入了冗余系统模式并开始执行用户程序。 注意:你也可以使用编程设备启动和停止S7-400H PLC。请见H选件包的在线帮助。 3 容错系统的故障响应举例 3.1 例1:CPU或电源故障 初始状态:S7-400H处于冗余系统模式。 1.关掉电源导致CPU0失败 结果:CPU1 的REDF,IFM1,IFM2灯亮,CPU1进入单主模式,用户程序继续运行。 2.恢复电源供电 结果: CPU0执行自动的链接和更新 CPU0进入RUN模式并运行在备用状态 S7-400H 恢复冗余系统模式 3.2 例2:光纤故障 初始状态:S7-400H处于冗余系统模式。两个CPU的模式选择开关都在RUN或PUN-P。 1.断开两根光纤中的一根 结果:两个CPU 的REDF,IFM1或IFM2灯亮(取决于哪根光纤断开),原来为主的CPU进入单主模式,用户程序继续运行。 2.把断开的光纤重新连上 3.重启原来为备用,现在处于停止状态的CPU,比如可以用STEP 7的“operating status” 结果: CPU1执行自动的链接和更新 S7-400H 恢复冗余系统模式

网友A(2006-12-27):
和和,正是我需要的,真是个好人啊!!

网友B:
不错,希望有更多同行交流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