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什么PLC好

楼主(2005-06-07):
各位大侠,江湖救急,小弟感激不尽!目前做一系统,甲方DCS支持MODBUS协议,现有三菱PLC不支持次协议,无法进入。请教各位我应该选用什么牌子的PLC?具体哪个型号? 功能:90个DI点;90个DO点;5个AI点;2个AO点;

匈奴未灭!

网友:
北京和利时 HOLLiAS-LEC G3 非常适合! HOLLiAS-LEC G3能够适应现代工厂自动化对系统开放性和互联性的需要,设计了与CPU集成一体的MODBUS协议、专有协议和自由协议的串行通讯接口,通过自由协议、Profibus-DP、DeviceNet、CANopen、FF、Ethernet、Modem、GPRS/GSM无线通讯等接口模块可以与其他系统和设备无缝连接,使设备对外通讯易如反掌,消除信息孤岛。   HOLLiAS-LEC G3不仅具有高可靠性、高性能和优秀的网络通信功能,而且具有优越的性能价格比。因此,无论您单独选用它,还是将它与其它控制系统联网使用,都可以让您充分体会到HOLLiAS-LEC G3给您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