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零点漂移原因

楼主(2005-06-07):
求教:现象是:PVC装置接受单体的质量流量计自投用以来,一直零点不稳,该表为间歇性接受物料,在停止物料时不回零,在零点上下漂动。请问影响零点漂移的原因有哪几种原因,一般修改什么参数,如小信号切除等。

网友A:
改换质量流量计吧。用西门子MASS系列,不会有你说的这样情况。谁用谁知道的

网友B:
说得挺不清楚,小信号切除是肯定要设定的,往往管道中,有气流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C:
阀门关不严,或管道有泄漏

网友D:
小信号切除外,把流量阻尼时间设大点(FLOW DAMPIN)。

网友C:
不一定是表的原因,先从表外找原因,排除以后再从流量计入手

网友E:
主要是流量计的上下游阀门内漏造成有压差存在,而且管道未能有满管液位或者是有气相存在,在管道内来回晃动造成的。有时流量大于零有时小于零。 长时间使用后仪表零点漂移很大。所以,流量计也需要周期检定,但比较麻烦。一般质量流量计自带简单标定功能可在线进行标定。 可以通过加大阻尼时间、小信号切除等方法来进行。 你说的情况并不影响使用。 希望能多交流。 010-82325885 朱华鹏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学到了许多知识

网友F(2005-10-28):
在停止物料的情况下,是不是流量计的读数和物料的流量差不多?有可能是阀门关不严实或者是管内有气流.

网友G:
是什么牌子的,调零点一定要注意 : 满管,静止

网友H:
现场质量流量计的接地是否良好,另外调零点一定要注意 : 满管,静止,还由品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