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FC105, FC106功能块

楼主(2005-06-07):
FC105(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功能块)的管脚定义 EN--使能输入 ENO--使能输出 IN--工程量(整数)输入 HI--LIM--工程量上限 LO--LIM--工程量下限 BIPOLAR--正负数转换 RET--VAL--功能块的故障字 OUT --工程量(浮点数)输出 OUT=[(IN-K1)/(K2-K1)*(HI_LIM-LO_LIM)]+LO_LIM 当BIPOLAR=1时 能进行正负数的转换,这时K1=-27648 K2=27648 当BIPOLAR=0时 只能进行正数的转换,这时 K1=0 K2=27648 FC106(浮点数转换成整数)管脚定义和FC105相同。仅IN和OUT不同,输出公式也不同。 IN--浮点数输入 OUT--浮点数输出 OUT=[(IN-LO_LIM)/(HI_LIM-LO_LIM)*(K2-K1)]+K1 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和我联系, 我的邮箱 WJN12313@126.com

网友A(2006-04-18):
明白了 我也刚遇到这些问题 谢谢

网友B:
能把故障字说得详细点吗/?具体怎么设置呢,是不是把DB设置好就可以通讯了吗?

网友C(2007-09-21):
请问楼主 HI--LIM--工程量上限
       LO--LIM--工程量下限 是不是要在HMI上要显示的量程范围值 假如我需要显示的是温度 0-100度 那么HI =100 LO= 0 ?
输入的模拟量整数 (12BIT)就成比例的转换成两数之间的数字呢?
谢谢指导 我是新手

网友D:
To ZHANGJUNPING:
   是的,通过在HMI上链接HI_LIM与LLO_LIM,就可以实现在HMI设置量程的作用。
   输入的模拟量数值0-27648就线性的对应于0-100.

网友C:
SM331 SM332的分辨率是 12位 对应的整数值应该是 4096 吧?
如果要在HMI上显示数据,是不是把数据转换成 浮点数格式就行了,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事项吗?

网友C:
16位对应的整数是65536 带符号应该是32768  那么数据27648是什么意识?
收益非浅  谢谢

网友D:
不管模块的位数,都是以27648来作为处理的,这就是欧系的PLC与日系的区别。
32768是超限值了,要正常值因此需要根据电流等物理量线性标定,因此得到27648

网友C:
如果我的仪表输出信号是 4-20MA 对应的PLC模拟量设定信号也是4-20MA ,分辨率是12位.电流 20MA时,对应的模拟量数值应该是
  0000 1111 1111 1111 既整数 4096. ?
如果要显示的工程数据范围是 0--100度,我应该如何处理呢?

谢谢你 耐心的指导

网友D:
在模块上设定好跳线以及在软件的硬件组态中设立好类型后,您就可以得到,其中0代表4Ma,27648对应的20mA,由于西门子所有模块都是这样定义,因此在您并不精通西门子的情况下只需要记住就可以了,既然您提到了HMI,那么只需要在HMI中设立线性标定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使用FC105,如果您希望在HMI中去设定的话,而您又没有能力自行编程的话,那么FC105还算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希望在HMI中显示0-100,那么您就应该使用FC105,如您自己认为的那样,在HMI中链接OUT所设立的变量。
如果是在HMI上做线性标定,那么直接使用您线性标定的值就可以了。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请重新发帖询问。

网友E:
顶起使老贴发新芽

网友F:
自己编个小程序就解决了

网友G(2009-04-01):
如果使能端为0也就是EN为0

那输出值是0还是随机输出

网友H:
回答19楼的,EN=0的时候,功能块是不运行的,当然输出是没有的,不过输出本来存在,你断掉EN,是没有用的,数据一直存在,断电以后不保存

网友I:
谢谢楼上这么详细的解答

网友J:
楼主,我使用FC106块处理数据,监视运行时,为什么只有out没有数据显示,谢谢楼主回复,我是新手

网友K(2009-05-14):
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IN的地址该怎么设置啊?急救!!!

网友L(2010-04-23):
SF 亮时可能有几类情况所导致的?谢谢

网友M(2011-03-18):
对:张贵文 关于

SF 亮时可能有几类情况所导致的?谢谢

内容的回复:系统错误,呵呵

网友N(2011-05-17):
我想检测照度并把它传到plc,那么它的HI_LIM与LLO_LIM是多少?小弟初次接触s7 300 菜鸟 请指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