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记录和报警记录的问题

楼主(2005-06-07):
WINCC变量记录和报警记录的问题       操作系统:win2000 pro    组态软件:wincc v6.0 sp1    step 7 v5.3 sp1    simatic net v6.2    问题描述:已经在wincc的变量记录管理器和报警记录管理器中组态了变量,并且在    wincc的图像编辑器中组态了趋势曲线控件和报警记录控件,但点击运行后,运行到报警记录时就莫名其妙的卡住,说没有 " A9WSEC3? Simatic WinCC SERVER (Server) Runtime+Any",可安装了wincc server授权后,还是不能运行。    开始我以为是系统兼容性的问题,可是后来安装了win2000 server和winxp sp1都是同样的问题。然后我又去掉报警记录后运行,可以运行,但是变量记录趋势曲线控件提示没有连接数据。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希望能有高手指点!

网友A:
各位PLC前辈你们好,我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现从事了一段时间的铝业轧机的自动控制,对他很感兴趣,但手里资料不全,学习有些困难,希望有朋友能帮助我。谢谢好心的你们!!!  山城的我找过许多网站,电脑城都未买到,所以真心希望好心的你能给我提供一份STEP7 5.2;WICC6.0 和plc编程的仿真软件。!(均西门子)。谢谢,有意请联系QQ56457007 请多指教!!!      E-MAIL:56457007@126.com

网友B(2007-11-11):
这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我以前经常遇到,是因为以前的那个win2000sp4有问题,后来我找了个别的盘的操作系统再把所以的一切重装就好了。

网友B:
还有我遇到的问题是在激和时卡在报警记录那里就不动了。你应该也是吧,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路径中有中文汉字导致的,把文件路径改回字母就好了!

网友D:
同意 fengle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