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计算

楼主(2005-06-07):
请问额定功率7.5KW 额定转速1500RPM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扭矩等于多少?

网友A:
9550*7.5/1500=47.75Nm

网友B:
计算公式:功率=1.027*额定转速*(扭矩/9.8)

网友C:
我想咨询一下BYBAO老师,你的计算式里的9550的数字是那里来的,是常数吗?

网友D:
9550是一个常数~ 功率=转速×转矩÷9550 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 010-89505975 张恒才

网友E:
这是一个单位换算的过程,60/2pai,因为转速的单位是rpm不是国际单位,换算车国际单位弧度/秒。 就是这个9.55,是个约数。

网友F(2008-10-17):
10吨压力的冲床需要多大扭矩的气动离合器,需要多大的马达来启动?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