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modicon 的PLC可以和电脑直接连吗?

楼主(2005-06-07):
modicon 的PLC可以和电脑直接连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比如串口相连接。

网友B(2005-09-23):
直接用普通网线就可以,我连过

网友C:
用交叉网线连接,concept中使用modbus连接plc

网友A:
to jhwxy007: 什么是交叉网线路?

网友C:
就是网卡连接交换机用的线,是交叉接法

网友D:
一般232都可以吧,高级的可以使用rj45

网友E(2005-10-26):
modicon 的PLC有很多中连接方法!!根据你选的接口模件的不同而不同!RJ45,MB+,LONWORK等多总方法,我使用过RJ45和MB+方式连接
MB+要购买他们的专用MB+卡,成本较高!

网友F:
当然可以,很简单,自己焊一根窜行通讯线,一端连计算机窜口,一端连CPU模块上的modbus口,在编程软件上设置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G:
哪种PLC都可以的,不然怎么用组态在PC上进行操作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