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用 USS协议能和直流调速装置通讯吗?

楼主(2005-06-07):
谁知道,S7-200用 USS协议能和直流调速装置通讯吗?

网友A:
不能,USS协议只能和西门子变频器通讯。要和其它设备通讯只能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

网友B:
可以的。如果直流调速器也是西门子的话。

网友C:
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是什么型号呢,好像没看到过支持USS协议的直流调速器么,请指教。

网友D:
和6RA70系列的 可以 我们有很多工程应用

网友B:
6RA24的也可以

楼主:
就是和6RA70的,要怎么实现?

网友B:
两种方法, 一,使用uss专用指令,在200的库文件里可以找到,如果库文件里没有,那你就需要安装库文件,问西门子可以买到的,也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发给你。 二,编写特定的通讯格式,在6ra70的手册上用专门的说明。

楼主:
我的邮箱:salo.1230.@163.com,谢谢拉

楼主:
能不能在发个例程,参考一下

楼主:
高手,能不能快点发过来,很急啊

网友B:
刚才有事出去了,我马上就发

网友B:
我已发出去了,你差收一下。

楼主:
你给我的是变频器的例程,好多书上都讲过,我现在不太明白和DC 6RA70的通讯怎么实现,你能不能发过来个和6RA70通讯的例子,我看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
西门子的传动产品都支持USS协议,无论是直流(6RA)还是交流(MM4等)还是VC,MC(6SE70),其USS的协议数据帧结构都是一样的.但在不同类型的驱动器上参数设置的方法和内容是不同的. USS协议可以用西门子的库,但不推荐.一般会存在问题. 可以自己找到USS的协议(MM4系列的使用大全上有),自己利用自由口来编写,这样更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