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测空气中正己烷含量用什么仪表

楼主(2005-06-07):
我想测空气中的正己烷含量不知用什么仪表,要求4-20MA信号

网友A:
用催化燃烧的气体变送器就可以,有专门标定测量己烷的,量程0~100%LEL,不过必须选用防爆封装的。 我这儿有进口的,简单介绍如后所列 内置10位单片机提供了以下功能: ※自诊断功能—控制硬件和传感器正常工作; ※零位自校准功能—自动保持探测器零位不受温漂和时漂的影响; ※数字滤波器—避免系统不稳定或错误读数造成的误报警; ※迟滞循环—用于消除因连续开/关造成的对设定报警阈值不响应; ※隔爆封装。 ※ 4~20mA输出 详细资料已发到你的邮箱里,如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B:
就是可燃气体探头测器(探头)也就2000多块钱

网友C:
www.trust-control.com.cn 南京创控科技有限公司有您所要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