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高速计数器问题!!~~帮帮!``

楼主(2005-06-07):
我才学PLC,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s7-200cpu 226系列,在一个输出置位后,要求启动高速计数器,在计数到一定值后,也就是说比如我的设定值是2亿,现在到5千万个脉冲时我要求又要启动另一个同样的高速计数器,不知程序该怎样编. 我的选HSC0就好,选第二种工作模式. 请各位大虾帮帮参谋参谋!!~`~

网友A:
第一个计数器使用中断,在此中断中启动第二个计数器。

楼主:
恩,我是这样想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先给第一个加中断,然后将第一个中断的寄存器中的数值转移到另一个寄存器中,当那个数值等于我的设定值时,启动第二个计数器!

楼主:
请各位大虾出出主意啊!!

楼主:
帮帮忙啊各位我是新手!! 很急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