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能有实现此气缸功能的电动(伺服)机构

楼主(2005-06-07):
怎样实现伺服/步进系统受阻挡后的力矩控制和信号反馈 垂直于水平面的玻璃上,贴上一本书,可以使用一个水平放置的气缸把书按住,书不会滑下,玻璃也不会破碎。 假如不能使用气缸,是否能有运动控制机构(或电动缸)可以实现这种应用呢? 机器上的真实应用,计划用来间接测量书的厚度。

网友A:
肯定可以,但有点浪费了。事实上,使用力矩控制方式,随便做个装置都可以实现,为什么一定要汽缸呢?如果你有控制的技术方案,可以讨论。

楼主:
如果使用伺服电机,使用力矩控制方式,那么电机是处于不运动的状态,这是实际要把伺服机构tunning成一个动态的平衡方式,是否有人真这么用过,我怀疑是否可靠,另外此时电机的发热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用力矩控制器。

网友C:
有必要搞的这么复杂吗?气缸的气源压力调小一些使得推力足够顶住书又不会往下掉不就可以了嘛,根本不需要用伺服定位来做。

网友D:
你需要的这种产品,我公司有,德国产的,各种尺寸规格都有

网友D:
你需要的这种产品,我公司有,德国产的,各种尺寸规格都有,如果感兴趣请联系010-5862 0914

网友E:
精度要求很高吧,伺服系统停止时本身就有晃动呀, 可以考虑IAI的RCP系列电动汽缸,特点就是静止定位精度高

楼主:
little_ant:如果能够使用气缸,我何必要费这么多麻烦。当前的问题就是用伺服机构或整体的电动缸是否能实现。 电机如果持续施加力,是否会发热过大,按照我的理解电机是非常不适宜做恒力加载的。

网友F:
当然,可以使用步进电机传动丝杠来实现,如果经济容许可以使用伺服电机来完成,这种方案定位精度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0.001mm,而且可以很方便的根据书本厚度来更改设定数据

网友E:
楼上的老兄,介绍几款0、001mm的系统来呀,相信这样的精度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楼主:
当前的系统的问题不是定位的精度,而是是否能够提供持续力矩的问题,书的厚度是不可预先知道。

网友:
伺服前加一弹簧,伺负用力距控制;搞定。

楼主:
"伺服前加一弹簧,伺负用力距控制;搞定。" 考虑过此方案,就是书的厚度我不能测量了。每次弹簧的压缩量可能不同。希望能够测出书的厚度。

网友G:
为什么要加弹簧?向钟秀斌所说的,直接用伺服的力矩方式就可以了,对于控制器来说,就是个开环控制加位置读取。 伺服停止时有晃动,那时因为有位置环的反馈修正,这种方式根本不需要位置控制,晃什么晃? 这样的测量,需要的力应该很小,发热的问题完全可以忽略(如果是在真空中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 用伺服的力矩控制方式...,确实如此,版主一语中的。 如果我是使用的很简单的PLC上的运动控制模块(simens的s7-200的位置控制模块)这种简单的东西不能输出模拟量。那么有没有简单的方式来控制这种driver?计划是用PLC来实现

网友G:
这种方式,其实不需要位置控制模块,需要的就是一个模拟量输出,不过,可能需要一个高速计数器

楼主:
关于伺服电机的力矩控制模式,有没有高人能够再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H:
to: huif 用的是EM253还是Q0.0,考虑成本的话,Q0.0、Q0.1的PWM模式可以模拟电压输出。可以考虑s7-200 cpu 加一个模拟量扩展单元; 最昂贵的方案 用电动缸。

楼主:
见过玩具的汽车就可以在碰到物体后自动后退换个方向继续前进,我现在用伺服电机想实现滑台碰到物体后持续加力到给定值后,电机发出信号,控制器让电机后退。 另外,见到过简单的一维滑台不使用原点传感器,而使用滑台碰到死挡后反方向运动的方法回原点。(如鬼子的IAI,yamaha等,使用步进电机和编码器,实在不明白步进电机怎么能够在碰到死挡后马上给出信号) 希望能看到版主高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