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旋转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06-07):
那位能高手告诉关于旋转编码器的工作原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谢谢

网友A:
编码器内部结构是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码盘,一个信号接受器.码盘上有按序排列的小孔,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通过码盘上的孔照射在信号接收器上,然后再转换为电信号输出.如果码盘上有100个孔,那这个编码器的分辨率就是100P/R,如果是1000个孔的话就是1000P/R,如此类推.

网友B:
在自助资料库中有,幻灯片格式的,详细介绍了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和安装方式,你可以下载看看!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5/6/6/gdbmqyl.rar

网友C:
码盘改为光栅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