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发热

楼主(2005-06-07):
我得步进电机发热啊。10分钟就烫手了。可能得原因有哪些呢?

网友A:
检查你的步进电机电源电压是否与驱动器相配。

网友B:
驱动器可能有问题,建议你检修驱动器.我以前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每多久驱动器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