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可控调压力气源

楼主(2005-06-07):
不知那位大侠用过电可控压力(不低于0.3mpa--表压)空气源或氮气源?用于对密封液体加压,以使之成流。谢谢!

网友A:
‘稳定度五十万分之二的系统’用什么仪表标定的?

网友B:
哈哈,太玄了,“控制的稳定性,与标定该仪器的设备无关”,意思就是说我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反正你没法检测。稳压射流有这么高的压力精度要球吗?那代价几何?比光刻光蚀还要贵吧?

网友B:
楼主的项目要求能具体点吗?用伺服调节阀可以吗?

网友B:
呵呵,我也服了。 那充其量只能说明仪表显示的精度,控制的精度还要看压力传感器的,航天用的可能能达到,民品或工业品是没有这么高的精度的。当然,有时商业炒作可以搞放卫星的。

楼主:
各位老师好,以空气或氮气做气源对密闭腔体油品加压,并形成稳定的流速(出口为1cm2有支撑的滤纸),要做到可调流速,好做吗?如果采用空压机或充气泵等作加压气源是否可以做到啊?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如果不用气源驱动,我想采用类似注射器式的机械加压方式,是否可以做到控制流速达到更高的精度?

网友B:
首先要有个压力气源,如空气或氮气压力罐,然后经过一个调节阀(如果要求高,应采用伺服调节阀),来达到恒压的目的。

楼主:
我最后选用了一种充气泵-直流的,经过一级稳压阀稳压,基本能够达到实用要求。只是泵在工作时的噪声太大,真是美中不足啊。 老财兄,多谢了!祝兄发大财!

网友C:
如果“一杯”兄对流速精度要求不高的话(1.5%左右),推荐采用FESTO的比例调压阀或(比例方向调节阀)。精度大于1.5%,而且可通过控制器对其加4~20mA的电流(或0~10V电压)达到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