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啊乐!无法将并行通讯程序下载到LTM-10!

楼主(2005-06-07):
我用SLTA作为LonWorks网卡,利用Nodebuilder开发,选用了控制器标准功能块(controller FB),写了并行通讯的程序。但是将程序load进LTM-10(不是LTM-10A)LonTalkNode是,出现device无法连接的错误,此时LTM-10的service灯闪烁。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并口通信时,下载程序时,要先将3150和作为HOST的CPU连接起来,并使主cpu正常工作,至少具有同步功能。 因为3150要先同步,否则定时器溢出,无法正常下载程序。

楼主:
谢谢 我昨天也把DSP和LTM-10连起来,就可以下载程序了,不过不知道如何检测LTM-10接收数据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