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动机变频切工频问题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5-06-07):
160KW的泵用变频调速,当泵满载时要迅速切换到工频旁路。该怎么切换?

网友A:
1:非同步切换方式 电机从变频器切出后,在电机的残留电压衰减前的数秒间使其自由停机.为了防止过电流,可采用启动电抗器.不过有较大的电流,不能使用在切换频率高的场合. 2:同步切换 将变频器频率升高至工频,确认该频率与电网频率、相位一致,然后将电机由变频器切至电网。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上的,"电机的残留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不通电时,电磁铁铁心仍有残留弱磁性

网友C:
"确认该频率与电网频率、相位一致"是关键。

网友D:
那叫做直接工投,还要求电压一致,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样检测比较麻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个降压变压器。启动后短接就行了。

网友E:
高压变频器可以检测电压和相位,到50Hz 的时候可以直接投到工频上,就是需要由变频器控制的自动旁路柜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工频旁路改成星/三角或者软启可以吗?我看你们说的很象并车的条件啊。相位一致我能理解,我不明白的是电动机发电状态下的频率能达到50HZ吗?能产生跟工网一样大的电压吗?

网友F:
我想他们说的应该上是变频器显示的50HZ吧,是不是说你的电机在用变频拖动的时候要达到最高50HZ的时候才可以在瞬间转换为工频?

网友G:
liuzhiman说的对,"确认该频率与电网频率、相位一致"是关键。 这种切换方式在油田注水中用的比较多,油田注水泵的电机大多是185KW,切换条件是尽量做到频率与电网频率、相位一致,达到要求时切换冲击电流基本很小,我公司在这方面做的很成功,改造工程近百例。

网友H:
你们能否说得清楚一点,太模糊了,具体点啊 特别是变频运行至50hz时,如何切换至工频? 1、切换的那两个接触器如何动作,顺序? 2、切换时变频是不是停止输出了?

网友I:
“电机从变频器切出后,在电机的残留电压衰减前的数秒间使其自由停机.”  是使电机停机吗?电机停了,还怎么用?原谅我,我真的没看明白这话的意思

网友J:
请教: 1、非同步切换方式的意义?? 2、非同步切换方式是否可理解成变频器停止后,电机直接接动力电源启动? 3、同步切换方式如何保证它的同步?忘详解!谢。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各位能说的详细点,更具可操作性点吗?比如说要用什么器件来实现?频率,电压,相位用什么器件检测,听说有一种同步切换卡,有谁用过吗?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型号?谢谢了。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观点,频率,电压,相位用什么器件检测,听说有一种同步切换卡,有谁用过吗?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型号?谢谢了。

网友L(2005-07-08):
希望能解决,谢谢,我最近刚好有一个110kw的要做,也有这个问题,迫切希望解决!

网友M:
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干吗? UPS并机呀!!!??? 电源系统变压器足够大,这点没问题吧?两倍电动机容量就可.变频器设置为频率到达50HZ检测输出,有此信号后通过外电路锁定它,然后控制变频器立即停机,然后电动机电源切换到工频. 有的变频器就集成有切换电路,就更方便了.

网友G:
我在此论坛登了关于大功率变频器切换问题的一个帖子,不知为什么没出现,有兴趣的朋友直接点此网址即可看到,有兴趣可也和我联系交流。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0807

网友N:
当电机频率升至50HZ停变频器,过一秒切段变频输入和输出经过3到4秒延时投入工频.这就行了呗!我那说的不对呀!我都把变频的输入和输出都切了,还用考虑什么相位不相位干什么呀!这样的我公司都作了不下100台了.

网友O:
带有大负载正在运做的电机能用星—三角启动吗? 切换的时候电机用自耦降压启动中不?

网友P(2006-01-19):
楼上“模拟量”言之有理。但相位要考虑的,电机运转方向啊。

网友Q(2009-07-24):
引用 网友K:
关于同意楼上的观点,频率,电压,相位用什么器件检测,听说有一种同步切换卡,有谁用过吗?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型号?谢谢了。

SID-2AM交流电动机双向电源切换控制器通过对切换前两交流电源的电压进行高速实时采样,获取两电压的频率、电压及相位数据,连续精确求解确保无冲击切换的操作时机,在接受到切换指令后实施电源切换。这一技术彻底根除了因不良切换导致对供电系统和设备的损害。 具体说明书百度“SID-2AM交流电动机双向电源切换控制器”就可以。如需了解更多可直接联系我,本人姓李,QQ:674602224 电话:13823367149

网友R:
这种切换现在还不成熟。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关于这种切换现在还不成熟。

有时间向您学习一下,希望能与各路高手一起把这个技术完善一下。

网友S:
先界定一下:

1、160KW的泵用变频调速,当泵满载时要迅速切换到工频旁路。那个当泵满载时,频率是多高呢?

2、160KW的泵用变频调速,当泵满载时要迅速切换到工频旁路。那个当泵满载时,电压是多高呢?

XW:你有办法?

东方:当然。只不过要把情况了解清楚。

XW: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

网友T(2017-05-16):
引用 网友G:
网友C说的对,"确认该频率与电网频率、相位...

如何确保相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