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

楼主(2005-06-07):
需要这样一个系统 , 设备本身有6个轴 , 每个轴要求1秒内可以往复4次 , 运行距离20毫米以内 , 各个轴的运行次序为逐个运行 , 整个设备要求1分钟完成400次循环 ,大家给点建议 ,用什么系统实现呢?另外 ,电机选型时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

网友A:
如有意向,我公司工程师可能可以用伺服帮您做出来,可整个系统帮您包下来,设计,安装,调试,保修一年,我公司对塑料机械,钢铁机械,橡胶机械,及水泥厂改造有相当多的经验

网友A:
不好意思,忘了留联系方式,我公司电话是:020-87575472联系人:刘生

网友B:
阿史,有空打个电话给我,我准备自己做正频的伺服了!支持兄弟一下!

楼主:
大家帮忙给讨论一下方案 , 以前的机械设备想自己改造

网友C:
有什么其它的要求,精度要求是多少,负载是多少,工作周期,使用寿命有什么要求,另外成本要求多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精度0.1毫米 ,负载很小,工作周期是在250毫秒内,让6个轴依次完成依次往复运动一次 ,寿命肯定要几十年了 我想用伺服做 ,想但不知控制系统采用那种好 ? 上位机用PLC还是工控机好?另外,多轴控制卡也不知道用什么的好 ,总体没有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C:
建议用步进电机作

网友D:
PLC.运动控制器CPU,如A273

网友E:
建议用星辰伺服加运动控制器,好象TRIO和P-MAC的不错。星辰伺服可是少有的军品级产品,价格又好。

网友F:
要编程简单,高精度(0.02mm)、运行稳定的话,日本IAI机械手是个很好的选择,它把控制器、驱动器、电机和滑台集成在一起,自己的编程语言,真正做到了简单易用,节省你的开发周期。 有兴趣请电:0755—26475242-20 李工

网友G:
to:要编程简单,高精度(0.02mm)、运行稳定的话,日本IAI机械手是个很好的选择,它把控制器、驱动器、电机和滑台集成在一起,自己的编程语言,真正做到了简单易用,节省你的开发周期。      有兴趣请电:0755—26475242-20 李工 建议不用日本货!!!!

网友H:
全集成的产品也许真的简单易用——如果确认永远不会坏,不用修的话。我用过日本人的集成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编码器、串口控制器都集成在一起,虽然价格不菲,但是确实方便。不过,不管哪里出了毛病,就必须整个换,而且,它还真的是老出毛病(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集成度太高,导致震动、发热都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伺服电机的选型我自己倒不愁 , 我就是对控制系统能否做到没底 ,因为各个部位的配合要好 ,设备不能有太大的震动 ,否则 ,就保证不了系统的精度了 . 控制系统想自己做 ,成套的东西就不考虑了 ,用着方便 ,维护困难 ,再说 ,老板让自己做的 .

网友I:
寿命肯定要几十年?

网友J(2008-04-21):
按楼主说的“每个轴要求1秒内可以往复4次 , 运行距离20毫米以内 , 各个轴的运行次序为逐个运行”那么6个轴做一个循环是1.5秒,1分钟只能做40个循环,怎么会是400个循环????

网友K:
每个轴要求1秒内可以往复4次 , 运行距离20毫米以内

往复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L:
PMAC卡+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精度不高.

网友M:
跟着大家学习一下 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