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控制同轴电机同步运行

楼主(2005-06-07):
各位大虾,有个问题想请教,现在我有一个皮带机系统,用西门子适量控制变频器,两电机同轴,刚性连接。两台变频器为主从关系,其中主变频器为速度控制,初步设想从变频器通过SIMOLING 或者PROFIBUS采样主变频器的参数。请问从变频器应该采用哪种控制(速度还是转矩)才能使整个系统在启动、加速、和平稳运行阶段无振动,两台电机的运行同步。

网友A:
速度较快的采用转矩下垂特性试试

网友B:
从机用力矩控制方式,其给定为主机的电流,这样速度一直,负载平衡

网友C:
丛机肯定要采用力矩方式,给定用主机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