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小知识

楼主(2005-06-07):
步进电机小知识 步进电机小知识 1.什么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 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 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 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 目的。 2.步进电机分哪几种? 步进电机分三种:永磁式(PM) ,反应式(VR)和混合式(HB) 永磁式步进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 反应式步进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 动都很大。在欧美等发达国家80年代已被淘汰; 混合式步进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 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 3.什么是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 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 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 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 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 进电机。 4.什么是DETENT TORQUE? DETENT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 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使大家产生误解;由于 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 5.步进电机精度为多少?是否累积? 一般步进电机的精度为步进角的3-5%,且不累积。 6.步进电机的外表温度允许达到多少?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首先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于失步, 因此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应取决于不同电机磁性材料的退磁点; 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 上,所以步进电机外表温度在摄氏80-90度完全正常。 7.为什么步进电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 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 而导致力矩下降。 8.为什么步进电机低速时可以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速度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啸叫声?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 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 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 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 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9.如何克服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转时的振动和噪声? 步进电机低速转动时振动和噪声大是其固有的缺点,一般可采用以下方案来克服: A.如步进电机正好工作在共振区,可通过改变减速比等机械传动避开共振区; B.采用带有细分功能的驱动器,这是最常用的、最简便的方法; C.换成步距角更小的步进电机,如三相或五相步进电机; D.换成交流伺服电机,几乎可以完全克服震动和噪声,但成本较高; E.在电机轴上加磁性阻尼器,市场上已有这种产品,但机械结构改变较大。 10.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是否能代表精度?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请参考有关文献),其主要目 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 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 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 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 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11.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与驱动器的串联接法和并联接法有什么区别? 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一般由两相驱动器来驱动,因此,连接时可以采用串联接法 或并联接法将四相电机接成两相使用。串联接法一般在电机转速较的场合使用, 此时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因而电机发热小;并联接法 一般在电机转速较高的场合使用(又称高速接法),所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 电机相电流的1.4倍,因而电机发热较大。 12.如何确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直流供电电源? A.电压的确定 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供电电源电压一般是一个较宽的范围(比如IM483 的供电电压为12~48VDC),电源电压通常根据电机的工作转速和响应要 求来选择。如果电机工作转速较高或响应要求较快,那么电压取值也高,但 注意电源电压的纹波不能超过驱动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否则可能损坏驱动器。 B.电流的确定 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 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 取I 的1.5~2.0倍。 13.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FREE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当脱机信号FREE为低电平时,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流被切断,电机转子处于自 由状态(脱机状态)。在有些自动化设备中,如果在驱动器不断电的情况下要求 直接转动电机轴(手动方式),就可以将FREE信号置低,使电机脱机,进行手动 操作或调节。手动完成后,再将FREE信号置高,以继续自动控制。 14.如果用简单的方法调整两相步进电机通电后的转动方向? 只需将电机与驱动器接线的A+和A-(或者B+和B-)对调即可。

网友A:
不错,对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B(2005-08-09):
不错!对入门有好处!

网友C:
谢谢了!写得很好!

网友D:
很有内容

网友E:
请问:三、五相步进电机如何通过改变绕组的接法,实现反转?

网友F:
很好,收益良多

网友G:
不错,更详尽了

网友H:
不错,希望有更多的此类文章。

网友I:
要得! 希望有更多的此类文章。

网友J:
知道2相的 那你就 知道三相 5相了

网友K:
好,好,太好了

网友L:
似雪中送炭

网友M(2005-09-14):
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是我进一步了解到步进电机的原理及注意事项

网友N:
写得很好!

网友O:
写得很好!谢谢!

网友P:
非常棒。收益非浅谢谢了

网友Q:
很好~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新手~呵呵

网友R:
请教: 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 那么给一个脉冲是否就转0.72度?

网友S:
鼓掌!哪位老师来讲讲伺服的知识呢?

网友T:
受益匪浅

网友U:
希望多发一点类似的文章!

网友V:
顶,还想学伺服

网友W(2005-10-17):
想学习一点伺服得知识 不知道哪个老师可以出来讲以下?

网友X:
收益良多

网友Y:
可以看了还要得

网友Z:
合适我这种菜鸟!

网友AA:
谢谢 涨见识了 ~!

网友AB(2005-11-30):
真是雪中送碳!谢谢

网友AC(2006-04-02):
 受益匪浅
今天还在到处找
终于找到了谢谢了啊
让我对步进电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AD(2008-05-02):
学知识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