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1284USB/RS232转接口如何与S7-300通讯

楼主(2005-06-07):
各位老大,现在我使用台湾产的BF-1284USB/RS232转接口连接于没有串口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如何设置也不能与S7-300通讯,求助各位高手,能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A:
目前大多数新产的笔记本电脑,为了节省空间,打造所谓的“超轻超薄'',便取消了RS232的端口,但一般会配有通用串行通讯端口(USB)。要解决该问题,可以到电脑市场买一条USB-RS232的转接电缆,安装完驱动就可以使用。老夏

网友B(2006-01-17):
记本电脑增加一个为您的笔有效的RS232C串口

目前笔记本电脑市场的主流产品,为了追求超小型,超薄化,通常都不具有传统的RS232C串行通信接口,这样就对一些现场服务人员带来了不便,同时由于USB接口的广泛应用,使得市面上充斥不同水平、不同质量的USB/RS232C转换接口,而大多数由于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问题,导致根本无法使用在工控现场。
高品质的USB/RS232C协议转换器(DL-U232C)是DATA-LINK采用RENESAS公司最新出品的16-bit高速微处理器、针对工业领域应用、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全新工业级产品,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依赖单芯片转换模式的现有产品,适合于如:PLC、数控中心、仪表和通信设备等各种工业领域。作为一款嵌入式产品,DATA-LINK完全自主设计的专用驱动程序,还可以为用户量身订做符合特殊需求的、属于用户自己的同类产品。
公司网址为:www.data-link.com.cn
选用我们公司的DL-U232C就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联系电话:0411-84753889

网友C(2011-07-07):
我本人偶然用了 dl-u232c 真的用得上,以前由20至100元的电覽,都使用过与plc 但不行,

交与 plc專家又可以,自己用又不成,還是購了專用的轉器才長久用下去拾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