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互感为什么有电流?

楼主(2005-06-07):
一台高压电机(10KV 500KW),启动时,零序互感器监测到电流,约0.02A~0.8A每次不等,接地继电器动作。可一旦启动完毕,零序互感器却监测不到任何电流。互感器及接地继电器均新换的。请高手指教:电机或电缆真的漏电吗?(投入运行前,电缆做过耐压检测,试验电压4.2万伏,正常)如果漏电,为什么运行时零序互感器没有电流?如不漏电,为什么启动时有电流?急呀,查了三天了,制冷机不敢开。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A:
启动的时候 ,电流很大 ,变化很快 ,容易产生干扰电压 ,经过地线消除干扰,产生零序电流,其实并非三相电不平衡 ,导致零序保护动作 ,接地继电器加个延时可能可以有所帮助 .

网友B:
一般保护都是可以躲过启动时候的电流的啊,,你们用的地哪一家的微机保护啊。在启动时有这个接地电流是很正常的。你可以试着查查其它的设备,因为这也可以造成影响的。。。

网友C:
楼上都有理,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