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东芝变频器VF-S7系列出现0CR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6-07):
(无正文)

楼主:
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0CA错误,真的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楼主:
那要如何解决呢?谢谢楼上的。用找专业人土修吗?

网友A:
会就自己修,不会就给别人修,废话一堆

网友B:
OCA是启动时过电流!检查加速时间是否过短,或负载是否过重?如都正常变频有故障,请找机器代理商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的,正在找人维修!修好后再告诉大家故障原因!

网友C:
驱动没问题,一定是模块坏掉咯!

网友D(2008-10-22):
东芝变频器VF-S7 出现OCA,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