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PG卡作闭环控制!与PID控制异同?

楼主(2005-06-07):
在变频器上加PG卡可作闭环控制提高控制精度.我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它的控制原理是否与伺服的编码器一样呢?而PID控制及PI控制又与其有何区别及三者有何特点?真是学得越多不懂的越多!请教各位工控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大家怎么不理我呢!问得不对也可指点一二吗!这么多高手在这,随便谈谈吗!

网友A:
PG反馈是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俗话叫“速度闭环”,一般应用场合:机床、其重机械等要求速度精度的场合;PID控制叫做“比例、微分、积分”一般应用于需要压力、温度等需要恒定的场合,一般应用于控制流体介质的场合(如液体的恒压控制、空调的温度控制等)一般使用反馈元件将压力(或者其他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电流或者电压)再送给变频器来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一般变频器都内置PID功能,是变频器最基本的功能;而PG反馈除了专用变频器(电梯专用一般内置)外一般需要选件板PG卡,反馈元件为编码盘;P/PI功能一般应用场合为控制方式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时,对速度控制系统增益补偿的方式为比例积分或者比例补偿,由于牵扯话题较多,有机会请参阅日立SJ300系列中文手册P4-56页相关说明,有关手册可以在www.bwtco.com 上下载!

楼主:
谢谢瞿先生. 请问怎样选用PG卡的编码器,绝对型和增量型对变频有何不同?

网友A:
有机会看看欧姆龙的编码器一章,太长了!

楼主:
好的.THANKS A LOT!

网友B(2008-10-17):
绝对型带自保持 断电后保留原来的角度和圈数
而增量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