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各位前辈,请问MCGS中如何进行串口读数操作

楼主(2005-06-07):
如题,请问怎么从普通的串口设备中读数,没有Modern

网友A:
做个驱动,添加设备,就可以读了

楼主:
能详细点吗?前辈!

网友A:
1) 编写一个驱动程序 2) 把编好的驱动放在..mcgs/program/driver 里面 3) 串口设备按需要编写应用程序,然后下载进去。 4) 把设备连到电脑串口。 5) 读取数据

楼主:
前辈,听您这么说,总共要三个程序,驱动程序、下载到串口设备的程序,MCGS的程序。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1、关于驱动程序与MCGS程序的关系。您列举的第二步后面还有什么要做的吗?将驱动程序做好之后(顺便问一句,MCGS中自己带有串口驱动吗?),怎么让MCGS的程序调用这个驱动程序呢? 2、下载进串口设备的的程序,是负责读写的方式吗?没有他,就不能输出数了吗?

网友A:
MCGS应该带一个演示工程吧,学着那个上面做吧。你这里的关键是编写驱动,而不是McGS如何调用驱动,再普通再大纵化的串口设备都需要一个驱动和运行的程序.

楼主:
多谢前辈,但是比较不幸运,没有驱动程序的例子,您可以给我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