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控制伺服电机求教

楼主(2005-06-07):
我使用的是固高GT400运动控制器控制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当伺服ON打开以后,没有加控制电压,电机就自己顺时针转动,各位大虾请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元件出现零点漂移造成的?

网友A:
应该是的吧,可以在零位是设定一个死区看看

网友B:
是零点漂移的可能性最大,如果你的控制卡还没有进行闭环控制(比如,卡上的使能没有打开或者P、I都为0)。一般来说,漂移是必然的。

网友C:
应该是零点偏移问题 , 加点补偿电压吧

网友D(2005-08-19):
恩?什么单位?地方的/?用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