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抢答器

楼主(2005-06-07):
我做了一个抢答器,贴出来请大家指正.如果用X10来限定时间,如何做? LD Y0 OR Y1 OR Y2 OR Y3 OR Y4 OR Y5 OR Y6 OR Y7 ANI M0 OUT Y10 LD X0 ANI Y1 ANI Y2 ANI Y3 ANI Y4 ANI Y5 ANI Y6 ANI Y7 OR Y0 ANI M0 OUT Y0 LD X1 ANI Y0 ANI Y2 ANI Y3 ANI Y4 ANI Y5 ANI Y6 ANI Y7 OR Y1 ANI M0 OUT Y1 LD X2 ANI Y0 ANI Y1 ANI Y3 ANI Y4 ANI Y5 ANI Y6 ANI Y7 OR Y1 ANI M0 OUT Y2 LD X3 ANI Y0 ANI Y2 ANI Y1 ANI Y4 ANI Y5 ANI Y6 ANI Y7 OR Y1 ANI M0 OUT Y3 LD X4 ANI Y0 ANI Y2 ANI Y3 ANI Y1 ANI Y5 ANI Y6 ANI Y7 OR Y1 ANI M0 OUT Y4 LD X5 ANI Y0 ANI Y2 ANI Y3 ANI Y4 ANI Y1 ANI Y6 ANI Y7 OR Y1 ANI M0 OUT Y5 LD X6 ANI Y0 ANI Y2 ANI Y3 ANI Y4 ANI Y5 ANI Y1 ANI Y7 OR Y1 ANI M0 OUT Y6 LD X7 ANI Y0 ANI Y2 ANI Y3 ANI Y4 ANI Y5 ANI Y6 ANI Y1 OR Y1 ANI M0 OUT Y7 LD X10 OUT M0 END

楼主:
没人理我呀

网友A:
没人理你你可以自己继续啊,总有一天会有人为你喝采的。

网友B:
限定时间?恕愚钝,你是想说:X10为计时开始还是指设定答题时间?

网友B:
你只要把LD X10 OUT MO 改成:LD X10 OR M1 ANI M0 OUT M1 LD M1 OUT T1 K300(假设定时3分钟) LD T1 OUT M0 这不就可以了? 至于你如果想修改时间,只要对T1的参数修改就好了,这个应该不难吧。

楼主:
to:c.d: 先主持人按X10复位,再按X10限定时间指答题时间,谢谢.

网友B:
更正错误,K300是延时30秒,不是3分钟,不好意思。 在这个程序里不需要复位啊,当答题时间到一切都能从新开始啊。 我没太明白你的要求,你是想做成什么样的抢答器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要的东西: 当按下X10之后,表示抢答开始,当有人抢答,记时停止,等候答题,如果答题不正确,主持人再次按下X10等待下一位答题,时间在上次停止基础上继续记时,当记时到,答题时间结束,同时可以设定抢答时间从新开始呢? 另外,你如果要用X10一个信号来控制复位和限定时间,那么你必须选用带自锁的按纽或旋转开关,否则不可能达到你的要求。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我的意思是开始的题不需要限时,需要复位,X10复位,要限时时x10限时

网友B:
不可能用一个输出达到这两个目的。除非两组不同的程序或加入其他输入信号配合控制。

楼主:
双线圈也不行吗?

网友B:
。。。。 双线圈? 这是PLC编程的基本常识,只有在用到如跳转指令等特殊指令时才能使用双线圈。 对了,问问你,你这个程序有没有写进编程器?如果写进去有双线圈能通过我就奇怪了。 还有,请好好看看PLC入门的教材,你才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B:
还有,我说的“ 不可能用一个输出达到这两个目的。除非两组不同的程序或加入其他输入信号配合控制。”中,“不可能用一个输出达到这两个目的”是说,不能用一个按纽(不带自锁)输出来实现你所说的这两个目的,因为不带自锁的按纽是用来启动或停止的,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功能。

网友C:
靠!还以为鬼子来了呢!

网友B:
哈。。。。 八路哦。。。。。 哈。。。。

楼主:
LD X1 OR Y0 OR T0 ANI M0 OUT Y0 LD X2 AND Y0 OUT M0 LD X2 OR M1 ANI Y0 OUT T0 OUT M1

网友B:
晕,你说这个叫双线圈?这叫两路输出,你懂不懂啊?

网友D:
最好有梯形图

楼主:
可以先复位后定时吗?

楼主:
to:lorss 梯形图我在word上画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