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正常吗?在常态下能否经常通电?

楼主(2005-06-07):
我怀凝我们的工程师有毛病.

网友A:
选用进口的不会热,但价格很贵

网友B:
肯定不正常,建议查找原因,甚至更换。

网友C:
与厂家联系,查询电磁阀型号、允许的通电时间范围、阀体工作温度范围。考虑选型是否合适。建议不在经常通电情况下使用。

网友D:
有的电磁阀是经常得电的,如果是他热的话,那你最好检查一下。 是不是室温太高了,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E:
用过SIEMENS的电磁阀,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但已经使用一年啦,很正常。

网友F:
有些电磁阀可以允许80度(单向)高温,安装时注意散热 具体要查看铭牌了

网友G:
选型不对。 如果阀门经常处于打开状态,那么应该选得电关闭失电打开的哪种,反之则选得电打开失电关闭的哪种。

网友H:
更换好一丁点的,它,是允许长期吸合的

楼主:
噢.谢谢名位@ 选得不是什么名牌的.只是普通的那种.明白许多了,原来是我错怪工程师了,有可以在常态下通电的那咱.

网友I:
如果需要长时间打开电磁阀就选用常开的阀门,得电才会关闭,反之亦然,这样又省电又可靠。选型的问题。

网友J:
俺单位的电磁阀(直流24V)烫手了十几年,没一个烧毁的.

网友K:
电磁阀都有温升,我用德国一款电磁阀,220V的铭牌标示长期载荷温升≤65℃,能不烫吗???!!!

网友L:
选型和设计不对,一般的2个电磁铁的阀,应该是开到位或者关到位,应该是不带电的,对于一个电磁铁的阀,应该选择和设计位得电关闭失电打开,或者得电打开失电关闭。

网友M:
电磁阀热的烫手其实其温度也就是40-50度而已,手一下电磁阀的允许温升。

网友K(2005-08-22):
其实,任何一款电器设备,所使用环境,温度,载荷,工作暂载时间,都在厂家做过鉴定,并符合行业标准,及国家制造使用规范.所以单纯讨论人手的感觉,是不严肃的,所以以产品使用说明书正确选型很重要.当然设备也在更新换代,不排除产品性能在低耗,长寿命,有所进步.谢谢大家给我一个讨论的空间,呵呵...

网友N:
说句实在话: 1、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正常! 估计你所说的烫手不过五六十度,因为达到七八十度时手握实(也就是和目标物体全面接触)的话,你大概只能支撑3秒钟,这是经验数据。 而电磁阀线圈是漆包线绕制的,外壳温度至少等于或大于七八十度才会烧毁。因此在你所说的温度下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在常态下能否经常通电?我的回答:最好不要! 对于直通电磁阀、2位3通如果需要管路常通,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常开型的电磁阀(也就是不通电时阀路是通的),就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时候电磁阀不通电,在需要时才会少数时候通电。当然,如果居于安全性角度、特殊情况下的控制严谨性角度或其它方面考虑,不能采用常开型的电磁阀,那也只好让电磁阀常通电了。 对于2位5通、3位5通电磁阀,完全可以采用给电磁阀瞬间通电(大概1秒时间就够了)的方式来实现控制动作,因为这种电磁阀本身就是自锁保持的,也就是说给线圈A通电后再断开,电磁阀的状态不会改变,只有等到线圈B通电时电磁阀的状态才会改变。采用这种控制方式,电磁阀出故障的几率要小得多。 但是,要实现给线圈通电后再断开的控制方式,需要的控制电路或PLC编程要麻烦一些。举个例子,我编的PLC程序是瞬间通电的控制方式,而我们电工在现场编的或修改的程序大多数时候都是常通电的,可能他们觉得无所谓,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闹情绪嫌麻烦,或者...举个例子,群利达(一家自动化设备制造商)的PLC程序至少以前就是这样(就事论事而已,请群利达的大哥不要攻击我,谢谢合作!)。 3、“我怀凝我们的工程师有毛病”——我要批评你! 作为工程师而言,他的原因很多,或者考虑不周全,或者观点不同,或者嫌麻烦、闹情绪,或者... 你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呢?当领导的不对应当改正,工程师做的不对你可以给他讲道理或者适当的处罚或者批评他嘛,为什么要伤人自尊呢???如果我老板伤我自尊而不道歉的话,我立马走人!!! 你要知道这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 工程师也是人,你可以辞退他,但你不可以这样说! 这就是你当“领导”的缺点! 不同意我观点的朋友请发表您的高见。 同意我观点的朋友请支持我!谢谢大家!!!

网友O:
楼上所言极是!支持!

网友P:
我支持你!——理解万岁!!!!

网友Q:
我喜欢老菜鸟,顶

网友R:
电磁阀连续工作70度左右是正常的,看帖后已对公司50多个电磁阀进行检测(连续工作5左右)60-70度左右。 欢迎大家到“西门子工控群”进行讨论。 群号:10072746

网友S:
我支持老菜鸟

网友T:
我肯定地告诉你这很正常,不要怀疑你的工程师

网友U:
笔者曾经发现过电磁阀内有杂质导致吸合不到位时,会严重发热甚至导致烧毁,这是由于持续的大电流所导致的,当然我说的是一种故障状态.象您说的发热,我不知道热到什么程度,一般60度以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运行很短的时间就很烫,那么我建议您检查以下电磁阀是否吸合到位.也可以换一个别的电磁阀对比看看是否温差很大.

网友V(2005-11-07):
发热是正常,但烫手就是有问题的,这样长时间就会烧坏电磁阀的.解决之办法有:1.看以前是否正常,若和现在一样,你可将电路反相之后,接一常开电磁阀;2若不一样,你 可换一电磁阀;3若还解决不了那你就检查你的电磁阀驱动电压是不是偏高;4还有可能是接触电阻太大!

网友W:
正常与否,在与,所用的东西是否满足你的规格或是要求,如果是的话,发热是很正常的,常用的电磁阀是不会发很热的,但有发热很高的啊!

网友X:
支持老菜鸟,你的分析很到位,立场令人佩服。

网友Y:
电磁阀会发热,但是应该不会达到烫手地步,如果烫手应该是器件问题,也不是工程师设计有什么问题。
请尊重作技术的,不容易。也许你损失的是钱,但是工程师的压力比你大多了。

网友Z:
456hua:
感觉你是在骂别人的同时在太高自己吧!“常用的电磁阀是不会发热的”,这句话说出来让人笑掉大牙,居然还铺平别人不懂?

网友AA:
我们单位用的电磁阀有的在高温条件下就是很烫手,有的在常温下用电磁阀一点儿都不热,电磁阀烫手的话,只要不是温度过高还是可以的,毕竟电磁阀里面的密封圈或者阀芯耐温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么把电磁阀移位到相对凉爽的地方,要么增加冷却装置,这样电磁阀就又变得耐用啦

网友AB:
真不愧“老菜鸟”,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G(2006-01-09):
请楼上兄弟给个产品链接,我非常感兴趣。浪费是可耻的!

网友AC:
电磁阀用的时间长了自然会温度高一点儿的呀,
不过要是汤手那就不正常了呀,
要是温度太高可能会损坏的哟,
和用的那些大部分是美国货,
用手感觉只是稍微有点儿温温的感觉,
不会汤手的呀,
进口货真的有点儿贵呀,
可是国产材料又不太能过关的呀,
有点儿愚闷呀

网友AA:
个人建议:电磁阀反用即可,常通电变成常断电,电磁阀取反

网友AD(2006-05-14):
电磁阀一般工作的温度确实在六七十度是正常的,但如果能避免长期通电状态还是建议避免,你可以考虑使用常开的那种,那样既满足了使用要求也保护了电磁阀,何乐而不为呢,顺便说一下,好多国产的电磁阀使用起来效果也不错,再达成目标的同时,希望各位也别忘了支持国货!

网友AE: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5-8-22 22:15:00 发表的内容:
  说句实在话:
  1、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正常!
  估计你所说的烫手不过五六十度,因为达到七八十度时手握…
--------------------------------------------------------------------------------------------
支持!尤其是最后说的很好!

网友AF:
其实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不要乱骂人,这样不好!
对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网友:
那我这里的MAC和SMC为什么越用越冰呢

网友AG:
若经常的电肯定会热,要看看你的控制的工艺要求。

网友AH:
烫 那是自然的了 楼上说的都很好 反向或改阀 总之应该尽量的避开长通电  就对了不然就是浪费了电又很可能损坏元件

网友AI:
我支持老菜鸟,看完以后有点感动,如果可以让全天下的工控老板都上一课就好啦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积极支持~

网友AJ:
所言皆是

网友AK(2008-01-12):
电磁阀使用时线圈都会发热,现在已经有解决办法了,可以加一个降温模块,到这个网站可以了解到www.hnkld.com

网友AL:
那要看你是用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是蒸汽的话,那就是有那么烫哦,如果是用在控制别的东东,那就没有的事经常通电也不会,除非是线圈有问题.

网友AK:
电磁节能降温模块,专利号2007202008770,有兴趣到www.hnkld.com或致电公司咨询,谢谢

网友AM(2008-02-14):
电磁阀通电线圈发热很正常,有的地方线圈常通电由于事故安全性考虑不可以改用常失电的线圈。

网友AN:
老菜鸟:你太伟大了,顺便问一句?如果有一个阀总是过热,前提是不过压、不过流、不短路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引起过热?

网友AO:
任何一款电器设备,所使用环境,温度,载荷,工作暂载时间,都在厂家做过鉴定,并符合行业标准,及国家制造使用规范.所以单纯讨论人手的感觉,是不严肃的,老菜鸟不一般。

网友AP:
还是老菜鸟说的好啊

网友AQ:
肯定不对,电阻过大。

网友AR:
电磁阀温度可以达到70度的,没有问题

网友AS:
电磁阀在规定温度下长时间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有的电磁阀厂家在说明上写的不要长时间通电.使有的设计者避开长通电,用反控.反控这种方法很不好.通电不工作,失电工作,容易造成事故.一定要慎用.

网友AT:
继电器长时间吸合会怎么样?

网友AS:
继电器长时间吸合只要电压稳定也可长时间用

网友AU:
我们厂用的24V电源长时间单边带电,经常发热,都用一年了,没事,但温度不能太高,以免烧坏

网友AV:
有时候电磁阀吸合不完全也会发热的.

网友AD:
只要温度还在铭牌设计范围之内,那时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AW:
常带电发热正常,不过可以根据工作方式选择电磁阀种类,用不常带电方式工作!

网友AL(2008-03-20):
是电磁阀会发热的,可是不会好炀的.如果是太热就是电磁阀有问题或是选型没有选好.

网友AX(2011-03-11):
应该正常吧 我昨天刚接触到的

毕业生,你们是优秀的

网友(2011-09-08):
fdafdsafsafdsafs

毕业生,你们是优秀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些问题:使用的是气动切断阀,2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

业主要求故障状态下气动切断阀为FC,所以正常工作时气动切断阀是打开的,因此要求电磁阀长年累月的通电,我们用控制盘控制,阀门信号未送至DCS,正要求我们把电磁阀控制按钮更换为带自锁的按钮呢,郁闷。。。。

网友AY:
对:老菜鸟 关于说句实在话: 1、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正常!估计你所说的烫手不过五六十度,因为达到七八十度时手握实(也就是和目标物体全面接触)的话,你大概只能支撑3秒钟,这是经验数据。而电磁阀线圈是漆包线绕制的,外壳温度至少等于或大于七八十度才会烧毁。因此在你所说的温度下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在常态下能否经常通电?我的回答:最好不要!对于直通电磁阀、2位3通如果需要管路常通,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常开型的电磁阀(也就是不通电时阀路是通的),就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时候电磁阀不通电,在需要时才会少数时候通电。当然,如果居于安全性角度、特殊情况下的控制严谨性角度或其它方面考虑,不能采用常开型的电磁阀,那也只好让电磁阀常通电了。对于2位5通、3位5通电磁阀,完全可以采用给电磁阀瞬间通电(大概1秒时间就够了)的方式来实现控制动作,因为这种电磁阀本身就是自锁保持的,也就是说给线圈A通电后再断开,电磁阀的状态不会改变,只有等到线圈B通电时电磁阀的状态才会改变。采用这种控制方式,电磁阀出故障的几率要小得多。但是,要实现给线圈通电后再断开的控制方式,需要的控制电路或PLC编程要麻烦一些。举个例子,我编的PLC程序是瞬间通电的控制方式,而我们电工在现场编的或修改的程序大多数时候都是常通电的,可能他们觉得无所谓,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闹情绪嫌麻烦,或者...举个例子,群利达(一家自动化设备制造商)的PLC程序至少以前就是这样(就事论事而已,请群利达的大哥不要攻击我,谢谢合作!)。 3、“我怀凝我们的工程师有毛病”——我要批评你!作为工程师而言,他的原因很多,或者考虑不周全,或者观点不同,或者嫌麻烦、闹情绪,或者... 你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呢?当领导的不对应当改正,工程师做的不对你可以给他讲道理或者适当的处罚或者批评他嘛,为什么要伤人自尊呢???如果我老板伤我自尊而不道歉的话,我立马走人!!!你要知道这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工程师也是人,你可以辞退他,但你不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你当“领导”的缺点! 不同意我观点的朋友请发表您的高见。同意我观点的朋友请支持我!谢谢大家!!! 内容的回复:说的太有道理了

网友AZ:
  意大利OLAB电磁阀    我公司中国运营商,。。 QQ:120845399

网友BA:
电磁阀就是在通断电情况下工作的,长期通电肯定可以阿

网友BA:
这个就是要求通断电时候工作,长期通电肯定可以

网友BB:
电磁阀通电后,电磁阀的线圈一定会发热的,但不应温度太高,一般在40℃左右,这样对电磁阀没有什么影响,不会影响其使用寿命,但温度过高那就问题了,应该查一查,看看是环境影响还是电磁阀自身问题。

网友BC(2012-12-28):
身边也有电磁阀,但确没有注意它的工艺要求,学习了!

网友BD(2014-07-21):
通电发热是正常的,哪个不发热,长期带电的工况是有的,如得电“关”的情况

网友BE:
电磁阀热正常  有些地方需要其长期工作在吸合状态   吸合线圈必然带电 发热必不可免

网友BF:
我矿绞车液压站一个220V电磁阀就是常通电,五年了没事。

网友BG(2017-10-15):
气缸用电磁阀温度高了会不会导致电磁阀吸不住而导致气缸全部断开?

网友BH(2017-11-22):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最后检查出来是输入电压不对,有的电磁阀额定电压是220V,而输入电压是230或240V,按说220V和230是可以通用的,但是这家生产的电磁阀就是不能使用,安装上去就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