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ABB变频器)系列与ACS800系列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5-06-08):
请教各位:ACS600(ABB变频器)系列与ACS800系列有什么不同?

匈奴未灭!

网友:
ACS800比ACS600在性能上有进一步提升,体积更小,集成化程度更高。 当然 似乎800要比600的价位定的高一些!

网友A:
同意楼上

网友B(2005-09-21):
提升个辣子,800没600的好,设计上偷工减料,性能也不如600

网友C:
结构区别

网友D:
希望有好的建议发表.

网友E:
位一个感觉就是稳定性没有600好 结构太紧凑了维护不方便!

网友F:
不能笼统的讲哪个好,关键看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G:
是关键看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H:
ACS800是ACS600的升级产品,性能较600有明显提高,同时功率可选更大的。

网友I:
我用下来感觉800的性能不如600的,并且随机的手册版本与变频器的版本不兼容,有好多参数手册上都没有

网友J(2006-03-22):
800是国内组装的说所以感觉没有600好用

网友K:
是厂家的更新换代,换句话说就是糊弄用户说我的产品换代了就象家电那样等级高了怎么怎么样也可以说是一促销的手段,个人以为,无根据的,不要见怪.

网友L:
现在的人呀,不了解就不要乱弹琴。老帖子也不要乱跟了吧。

网友M:
800比600性能明显提高,首先是结构更加紧凑(采用书架式结构);其此是实现了在电源输出上的冗余,以前600每个模块只有单相输出,而800有三相输出,如其中一个模块坏,那么600就必须等换上新模块才能正常使用,而800只需降容使用就可以;最后体积明显缩小,尤其在做移动式电传动系统控制房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N(2006-04-27):
赵工,您所说“模块”具体指代什么?是IGBT块,还是柜内的一个小车(module),并且在整流和逆变侧是否都可以降容使用?在参数“INT CONGIG”中的数值具体怎么确定?

网友O: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价格的区别.能用600的场所,就不要选800的.

网友P(2006-06-13):
现在也没有600的了只有800的 用只能用800的 800的故障比较多 没有600的好用 800的是新出的 有很多地方都在改进中

网友A:
800不如600好用,最起码散热不如600

楼主(2005-06-08):
请教各位:ACS600(ABB变频器)系列与ACS800系列有什么不同?

网友Q(2006-11-16):
我都用过600更换没有800方便,800风扇控制板经常坏

网友R(2007-02-28):
各位好,小弟这还有ACS601库存的变频器几台,如有需要,请联系013949652338  QQ:296006770

网友S:
600得质量要好些

网友T:
800的性能比600提高了,应用也比600更广泛了,但缺点就是800比600维修起来可麻烦多了,许多备件都集成化,应用还是大同小异.

网友U(2007-12-13):
下面引用由xu_han在 2007-2-28 17:42:00 发表的内容:
  各位好,小弟这还有ACS601库存的变频器几台,如有需要,请联系013949652338  QQ:296006770
--------------------------------------------------------------------------------------------
啥型号呀?我的邮箱:qdysh@126.com

网友V(2008-02-13):
600在进入中国前,已经在国外经历过一段的使用期了,进入中国时,基本算是成熟期。800是国内外同时上市的,所以固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导致我们很多人认为600质量较好。

网友W:
我们这边有一套ACS800 690V电压的传动柜,共50个模块单元,使用了半年,风扇电源板居然坏了30几块,一块风扇电源板要1万4千多,真是心痛呀!我们提出抗议后,芬兰那边对电源板进行了改进,赔了一部分,新的板子效果才好点。

网友X:
有严重吗!还不知道呢!

(:

网友:
结构紧凑就好吗
那是在不出问题的情况下
要是大部分都集成了
出了问题
那维修还真成了问题
成本有要增加
呵呵
集成化越高就得要求质量越可靠
这样才好

网友V:
还多了个自定义编程

网友Y(2008-03-18):
不太清楚啊

网友Z(2011-03-30):
acs 600有多大功率啊

配多大电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