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化煤气发生炉平衡方案求助

楼主(2005-06-08):
现有焦化煤气发生炉两座,采用母管式供气方式,主管路上用一风机来输送煤气。原设备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两炉出口气压不稳定不平衡,煤气产量不稳定,造成主管路煤气压力极不稳定。请教工控界的各位老师,那位仁兄可以给点改造方案的建议?

网友A:
每台炉出口加逆止阀,两炉煤气交汇处加缓冲罐,本人的浅见,共参考。

楼主:
能不能用压力传感器和PID智能控制器做闭环控制电动执行阀来达到一个炉的压力稳定,另外一个炉用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做闭环控制风机呢?我又担心的是风机是在主管路上,这样做能达到两个炉子的恒压么?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我不理解 难道你直接把生产出来的气体 送到使用位置? 没有煤气库? "主管路上用一风机来输送煤气" 这是怎么回事情?

楼主:
两个炉子产出的煤气要汇流到主管路上,经过电捕除去焦油,再用煤气风机向用户端输送煤气,最大的问题是两个炉子出口气压不平衡,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两路出口气压平衡.

网友C:
煤气发生炉是怎么产出煤气的我不清楚,既然是出气压力不恒定,不稳定。是不是要在炉子本身控制上找问题,比如用炉子出气压力交叉串级控制等等。楼上几位说的好象都不能达到你要求。根本问题是炉子出气压力的问题,用控制阀你也只能保证阀后压力,炉子出气压力还是没解决。 如果在炉子本身控制上去找问题并解决,然后在考虑管路上的问题,比如在负荷变动不大的情况下根据用户需要去调节风机转速来控制煤气压力。当负荷变动比较大时就要调节炉子的出气量了(当然这是建立炉子控制解决后的基础上)。 这位老兄可以把煤气发生炉在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z_limin@126.com

网友D:
请问仁兄,您焦炉的规格,两炉上升管距风机入口的距离,分、主管的管径,集气管压力调节系统的情况。

网友B:
这方面我不是专业的, 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很多煤气供应站 都应该是 发生炉--- 气柜(煤气库)----- 用户 的模式 我想 如果是这样的模式 也就不必担心 给用户的煤气压力不稳定了 你说的母管我感觉是 发生炉-- 母管---用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个焦化公司发来传真要求做改造方案,我决定去现场实地看看,回来在向大家汇报情况. 谢谢各位大哥对兄弟的帮助!!谢谢

网友E:
看了大家的发言,我猜想:如果两路输出压力不相等,就会造成高压气体通过母管串入低压这一路,使低压一路无法输出。引出一系列问题。

楼主:
确如123wer所言,有这个可能,厂方也正担心这些问题. 有没有必要在支管路上加装电动控制蝶阀来控制两个炉子的出口煤气压力呢?主管路上用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做集气管恒压控制是否可行呢?

楼主:
厂家设备没有储气罐或者煤气室,两路煤气产出后汇流至主管路,再经过初冷塔和电捕,然后由煤气鼓风机送至用户端.

网友F:
我提供一种方案仅供参考:采用压力交叉控制:在两个发生炉上各加压力传感器和比例输出调节阀,采用山武的SD40B系列多路程控器控制位置比例调节阀,且相互交换采计数据信息,干扰调节输出调节阀,使之取得输出平衡。

网友F:
忘了,详情可来电:0631-3652179,3652181

楼主:
从炭化室导出的荒煤气温度高达650~700摄示度,其中含有许多焦油气、苯类蒸气、水蒸气、氨蒸气以及硫化氢等.一般的比例调节阀是不行的,时间不长就会出现,阀门调节不灵敏,阀门卡阻的现象!

楼主:
炼焦炉出来的焦炉煤气经集气管、吸气管、初冷器、捕焦油器、回收氨和苯的系统等一系系列的设备,然后才能变成净煤气送给不同的用户,或送至贮罐。在这一过程中煤气要克服许多阻力才能达到用户的地点,为此,煤气应具有足够的压力。另外,为了使焦炉内的荒煤气按规定的压力制度抽出,要是煤气管线中具有一定的吸力,因此,必须在焦化工艺的流程中,合理设置鼓风机,使得机前为负压,机后为正压。

网友B:
果然没有气库

楼主:
to:易水寒1147 请问贵姓?找谁联系?

楼主:
在支管路上加装电动控制蝶阀及压力传感器来控制两个炉子的出口煤气压力呢?那么高的温度一般阀门和压力检测元件能承受么?主管路上用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做集气管恒压控制是否可行呢?

网友C:
出气压力不稳定,我想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炉子本身控制有问题;二是用气量波动较大. 可以将两台子连锁,相互限幅,使之出气量相等.然后在考虑压力和风机的关系. 如果用气量波动较大那就比较难解决了,这就要去想办法使炉子响应加快,即用气量少时炉子负荷要可以迅速降下来,用气量大时炉子要能迅速把负荷带上去.

网友D:
to november rain: 当您相互限幅后,集气管的压力如何保证,大量的荒煤气向大气排放? to xiaosu: 最理想的方式我试着说明一下: 1、煤气鼓风机使用变频调速,目的是控制机前吸力。此点要求稳定。 2、集气管设置压力调节系统,一般是调节桥管部位。普通的调节系统,没有难度,此处一般使用气动执行系统,但有些单位使用液压调节,如上海宝钢,效果更好。 3、输出煤气压力往往受用户使用量的限制而有所波动,这时可在净化后出口管路设置压力控制的自动点火放散系统,多余的净化煤气直接燃烧。 4、若煤气余量较大,可设置自备电站,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同时最大限度的避免大气污染。 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网友D:
忘了一点,动作频繁的的调节系统一般不适用电动执行机构,故障率会非常高,而且焦炉顶部属于煤气地区,防爆要求较高,用气动的吧,安全,低价,稳定,维护方便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