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精度

楼主(2005-06-08):
请问,用伺服用位置控制及速度控制及扭矩控制时,哪种控制精度高,为什么?

网友A:
控制精度取决于反馈编码器的精度。

网友B:
主要看你的应用和精度要求,通常情况高速高精度都是应用模拟量来控制的。

网友C(2005-08-10):
控制精度也和设计的控制器是否性能良好有关的

网友D:
伺服控制精度取决于伺服反馈编码器的位数。

网友E:
控制精度也和设计的控制器是否性能良好有关的 伺服控制精度取决于伺服反馈编码器的位数。 是不是与机械的精度也有关系?比如说什么滚珠丝杠,连轴器的刚度,尤其是在半闭环系统中。

网友F:
伺服精度的确是有挺多因素,有速度、位置的反馈精度、机械的传动精度、NC的控制精度、伺服电机的性能指标等,所以衡量一个伺服系统精度需要全面的考虑。

网友D:
控制精度也和设计的控制器是性能好坏,控制(脉冲/模拟量)方式有关,

网友C:
同意激情如火的说法, 在对象确定的情况下,测量环节的测量精度、控制器的性能以及执行机构的性能都对饲服系统精度有影响; 测量环节和执行机构都是实物,要和设计指标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