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 CC运行出错 ;(

楼主(2005-06-08):
各位大虾,我在WINCC下激活运行时,为什么只能运行图形系统?只要在启动里设置了变量和报警系统运行,就无法激活运行了。。为什么啊?是我的机器系统问题,还是WINCC本身的问题啊?我同事也遇到过。。都不能解决。。555 求助啊求助!小妹这里谢谢了先!

网友A:
你可以去www.yes-a.com看看

网友B:
不知你那WINCC有没有授权,变量是多少点的授权

网友C:
你的WINCC系统是少了一个项目文件,建议重装WINCC。

网友D:
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很多次 ,这是wincc与你机器上的某个软件由冲突,我原来是同时装了ifix就这样了 后来用wincc就不敢装ifix了

网友F:
什么版本的WINCC?用什么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