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如何改变定时器设定时间

楼主(2005-06-08):
WINCC中想改STEP7中的定时器时间设定值怎么做啊? 我在WINCC中建了输入输出域,与STEP7中的时间变量联 当在WINCC中输入十进制数 STEP7中却是十六进制数 还有是,我输入某些数值时,PLC就报故障 并不是我想输多少,就是多少啊

网友A:
PLC中的定时器的预设值是S5Time格式,Wincc的变量类型也要设成这个格式。方法是,在变量属性的设定框里,数据类型要设成“浮点数32位IEEE754”,然后再下面的改变格式里选择“FloatToSimaticTimer”,试试看吧。不过我觉得时间是分或小时的话还是在Step7里用“ADD”指令加“秒脉冲”做定时器比较好用。

网友B:
还要注意S5TIME的最大值是999,如超限会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