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固体继电器

楼主(2005-06-08):
现在我要选择继电器,我的输入电压是5V(直流),而输出负载电流很大,能达到3A(直流),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怎样选择继电器?我实在是个外行,谢谢!

网友A:
你就选个5V控制的,3A应该没问题,随便找个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继电器输入端我是由计算机RS232口控制输入,这在选用继电器时应该怎么考虑?欢迎各位高手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