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问:并口读编码器信号

楼主(2005-06-08):
弱弱的问一句,用并口读区编码器信号可能吗? 编码器的信号频率500k 并口的读数频率是多少?听说是2M. 关键是内部的编程问题。 既要判断高低电平,也要注意电机的正反转。。。。。。 那位仁兄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否指点一下? szllc1980@163.com

楼主:
没人回? 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当轴转动较快时,似乎发生丢失脉冲的现象。

网友A:
并口是同步通信,其传输速度跟处理器的能力有直接关系,所以在设计并口通信时我们会考虑使用缓存来保存数据,确保通讯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