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利普故障

楼主(2005-06-08):
同志们!我在努力用着国货.但它出现故障咋办?海利普1.5KW,报E.LU.S!知道原因的请留下联系方式!非感!

楼主:
电压输入正常.请问陈工:哪里是用来检测的,第一次用海利普,想求助!第一次用国货,请给我一点信心好吗?谢谢您了! 您比那些喊口号的实际多了!

网友A:
我是海利普经销商的业务员,虽然我不敢保证能给你解决,但我会尽力的,这是我们作为海利普一员的职责,相信海利普,相信国货也有精品,我的电话13969935866

网友B:
我是从说明书看的,因手头无海变频,无法知道.维修过十几台没发现过欠压故障,我的想法是没个厂的检测不一定相同.具体还的分析.

楼主:
陈工:您好!现在又报过电流了?

楼主:
海利普公司没有帮助我解决问题!

网友C:
你在哪里?请告知电话,我这里维修过海利的若干台,也可直接打电话过来0315-3733700.

网友B:
OC是常见故障.一般是摸块和驱动有问题.如维修经验少的话,还是找高手吧.否则问题越来越大

楼主:
陈工:您好!模块和驱动是好的.(上电:继电器没吸合)现在是这个情况. 不知哪位同仁能帮忙!谢谢了!

网友D:
可能是启动时所用的充电电阻坏了。海利初期的产品我遇过这样的情况。只能返修啦。

网友E:
如如果保修期内就寄回厂里修就好了啊 有问题请发batygoal@163.com

网友F:
说实话,你这么小的机器还不如换台新的,光修的钱再加上点钱就够买新的了,所以我劝你还是别修了,买台新的算了,我这边是专门维修变频器的,所以知道里面的行情,别以为我是做广告,怂恿你买我们这边的机器,我这边这么小的机器还真不做,专门做55KW以上的,越大 的优势越大,最大到600KW,所以各位同人要是需要大功率的机器还是来找我们, 北京开拓创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好多厂家都是从我们这边供货,所以。。。 010-82685611 周小姐

楼主(2005-10-17):
谢谢大家!我已修好了!花了五块钱.利润颇高.

网友G:
请海利普公司发布电子板的说明书好吗

网友H(2005-11-16):
这种变频器可以用,但不是精品!其故障率太高了!如果你能确认电源没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I(2012-03-23):
搞好了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呀。大家伙都这么热心的给你排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