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变频器能否升级为伺服

楼主(2005-06-08):
方案通过更改控制电路板控制程序,并且给电机加编码器,能否成为真正的伺服。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希望和高人共同探讨。

网友A:
够戗,仅仅改变控制电路是不能准确快速定位的。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的结构是有区别的。伺服电机转子的惯量一般都比较小,适合精确快速定位,还有转子定子间隙大小,转矩波动很多方面的不同,不是简单加个编码器改改软件就够的,伺服本身就是以硬件为基础的。

楼主:
伺服和变频的电路方面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仅仅在于控制程序,如果不考虑电机的情况下,我认为升级是完全可能的。有兴趣深入探讨的给我发邮件,

网友B:
怎么可能,若是可以的话,还用你来考虑吗!不过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的,有创意!到时搞好通知我一下!

网友C:
有伺服功能的变频器早都有了

网友D:
我同意忘忧谷的说法,伺服和变频控制特性有一定的区别的。悬乎。

网友E:
真希望有实现的这一天呀!!!!!!!!

网友F:
软件算法不同。

网友G:
哈哈,伺服绝对可以改成变频。我见过的!但换过来就不知道了

网友H:
从字面上来讲,肯定不行。但如果你说的广义的伺服来讲,你可以试试。

好好工作?

网友:
同意司机的观点

网友I:
永磁同步交流伺服电机用普通变频器驱动,是能够准确控制转动速度的,但同步伺服电机的转子矢量在跟随定子磁场矢量转动时,两个矢量的夹角与负载力矩相关,由于负载力矩的波动,这两个矢量间的夹角是不断变化的,变频器可以控制定子矢量精确地按一定速度旋转,但转子在转动时,受力矩波动的影响,速度也是波动的。当力矩波动幅值超过一定范围,或者波动频率与轴系的固有振动频率相同时,电机会出现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