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350-2接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5-06-08):
使用西门子FM350-2时有一问题,连接的增量编码器由于距离较远为5v长线驱动型,而FM350-2为24v,怎样连接进FM350-2呢?是否需要将其转换为24v集电极开路的信号呢?能否提供转换器型号。

网友A:
在Step7的hardware设置里应该可以设定FM350的工作模式和传感器输入信号方式,我以前用的FM350-1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于FM350-2适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