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发生器(给定变频器信号用的)具体有什么型号?

楼主(2005-06-08):
哪个厂家生产?谢谢!

网友A:
就是普通4~20mA直流电流源,具体产品就是手操器,具体可咨询仪表厂家,如上海自仪股份公司。

网友B:
现在很多变频器不是带了面板设定的吗?

网友C:
我们一直用FULK的牌子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网友D:
你可以去重庆为华WWW.WHKZ.COM上去看看,有您需要的产品。

网友E:
可以使用FLUKE的744或743; 可以使用ALTEK公司的934或334; 可以使用MACAL公司的产品; 可以使用DRUCK公式的UPS系统仪表;

网友F(2005-07-23):
D063,西安仪表厂生产

网友G:
Most common transmitters(such as temperature transmitter,pressure transmitter etc.) can transform local information into typical 4-20mA current or 0-5V current which can work as a set value . These is another equipment which can transform pulses into 0-20mA current or 0-5V current according to the frequence of the pulses ,which can work as a feedback information.

网友H:
厦门宇光就有,很便宜!

网友I:
有不少啊!

网友J(2008-12-03):
我也需要,呵呵,好多啊!

网友K:
去搜索一下,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

网友L:
就是信号发生器,太多厂家了。好一点的如FLUKE,德鲁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