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流互感器的采样电路如何选择

楼主(2005-06-08):
请教我要用电流互感器进行负载电流的采样及A/D变换将如何处理较好,谢谢.CHUN_334@163.COM

网友A:
具体想知道什么呀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怎样将互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0~5A)转换为电压信号(0~5V)进行准确采样.

网友B(2005-07-25):
我们有此类转换模块010-64848327林森

网友C:
精密电阻采样,运放跟随再AD读入

网友D(2007-06-18):
但采样的是交流电压呀,AD转换之前还得进行交流到直流的变换或采用交流A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