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触屏与pc的通讯

楼主(2005-06-08):
proface的触屏如何与pc机的usb口通讯,如何设置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不明白,你要干嘛呢?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其实只要把口转换一下不就形了吗?有好几种办法都可以.

网友C:
买一个USB转232的转换器

网友D:
就是 就是

网友E:
买一条USB转RS232的线,价钱不是很高。

网友F:
买一条USB转RS232的线,价钱才不是五十多元。

网友G:
怎么用呢?现不都有触摸屏的控制器和驱动程序吗?它有R232/USB两种接口的。装完不就可以用了吗?

网友G:
怎么用呢?现不都有触摸屏的控制器和驱动程序吗?它有R232/USB两种接口的。装完不就可以用了吗? 020-33031337 13119514782

网友H(2005-10-05):
买一个USB转232的 大概十几块

网友I:
并不是所有的usb转换器都可以用的,要买稍微好一点的100块左右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