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线制的问题

楼主(2005-06-08):
在单位大家在讨论仪表时经常会说有源、无源。 还会分两线制和四线制的 ,可是具体询问又都是一知半解的,在这里想请教各位。 他们具体都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压力变送器,流量计,热电阻 电偶? 谢谢先啊!

网友A:
你是不是做电控的,这种资料到处都有呀,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具体的说法.老是感觉心里有点明白,可具体让说就说不上来了.

楼主:
可谁能说说呢?

网友C:
两线制是供电电源与信号线串联在一起,三线制是把信号线单独分离出来,适合配制接受三线制信号的设备,如PLC等设备。相对来说不受电源电压影响,抗干扰能力强。四线制是最传统的形式,电源与信号线完全隔离,使得信号不受电源质量影响.二线制是将来的趋势.

网友D:
基本同意CONASEN意见,不过三线制热电阻的专用的,具体可参阅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