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浆液位拿什么传感器来测量?

楼主(2005-06-08):
请教各位高手个问题: 测纸浆液位使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好,要求价格不超过1000元,液位在1-2米内,

网友A:
那要看液体表面的波动大不大,容器表面沾物都不都,液位传感器有很多,有浮力式,超声波,电位式,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

网友B:
要物位开关,还是要连续显示?一般的物位计都不只这个价钱

楼主:
不知道用超声波的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

网友C:
压力式液位计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最理想的是用超声波,但价格不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to:闵先生, 压力式的能做到两米的量程吗? 如果行,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C:
没有问题,根据密度和高度算出压力后,直接查询液位仪表生产厂家即可。

网友E:
你那测量的高度是多少,超声波测量的距离大小和价钱成正比的,如果距离近的话,可以有1000左右的。

网友F:
检测到可以~ 方便问一下你是用什么装的纸浆呢? 010-89505975-8007张恒才

网友D:
压力式的几十米都可以做!

网友G:
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H:
建议使用神港的LV-200S料位器
价格900元左右,021-52829862,52829863,李先生

网友I:
这里不适合用压力式的,因为杂质太多 ,还有一个就是液位只有两米,压力太小,不易检测。最好是 用超声波的或者自己做个浮球杠杆,杠杆的另一端作一个电位器。

网友J:
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是最佳选择,如果你想了解,我可以给你提供资料。

网友K:
用超声波传感器 要开关量输出,还是要模拟量输出? www.techcore.com.cn

网友D:
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是最佳选择,因为压力式的介质的浓度不一定恒定,所以正在使用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L:
我单位都是用带莫片的压力变送器测纸浆液位。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西门子MM变频器,G110,LOGO

网友:
可以说,这个价位的话,没有。

网友D:
我认为还是用非接触式的液位计好些,

网友M:
2米的纸浆用超声波也不贵啊,关键是方便,省事

网友N:
个人觉得,使用差压法测量该处的液位并不是最佳选择,原因为:介质中有杂质会黏附在膜盒上,对膜片回产生一个附加的张力,增大测量误差.一般差压法测量物位是使用在单一介质或介质密度均匀的场合.我不知道液面是否有泡沫,如果有的话,使用雷达或超声波液位计它的价位也是你不能接受的.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基本上能符合你的价位并且可以稳定可靠运行的液位计基本没有.相比较而言使用电容式的液位计比较合理(前提是容器内没有搅拌器),象siemens,台湾凡宜科技的产品价位在3000~4000左右。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不足之处望指正。谢谢!

网友N:
顺便补充一下,浮球式的电动浮筒式的液位计,都存在介质黏附导致的误差,如果介质的黏度很小同时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O:
你好 你可以用静压式液位变送器测量连续液位。0.1%、0.25%精度都可以满足过程控制需要。但是由于纸浆浓度在变化所以被测介质的密度在变化,会产生一附加误差。要求不高可以用。 你的价格给的低了点。超声波的1000元也下不来。一般在2000-3000之间。你可以同我联系。我在富阳春江造纸工业园搞过几个项目。有些经验。 还有一些开关类可供选择-如果你不必要连续量的话。 010-82325885 朱先生

网友P(2005-07-31):
可用射频电容物位计.连续测量料位

网友Q:
可以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高精度的1000以下也完全可以做到嘛!可以上网去看看,也可以考虑联系我一下.

网友R:
用静压式无腔平膜压力传感器,就可以测量您说的纸浆液位,从价格和精度来说是比较实惠的 但是这个传感器在时间长了后就要对探头清洗一次再继续使用,否则影响精度。 可联系我:价格在800元左右一台,保证精度 13237484382

网友S(2020-05-08):
可以使用压力变送器20-30k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