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20GOT-BBD5-K-C的DEV键按下没反应?

楼主(2005-06-08):
请问三菱F920GOT-BBD5-K-C的DEV键按下没反应.是怎么回是?原来是可以的,但今天开机按下没反应,怎么找不到它的资料?

网友A(2008-11-21):
请问三菱F920GOT-BBD5-K-C的DEV键按下没反应.请问如何解决?高手帮帮忙啦

网友B:
那有可能是键坏了,可能要打开检测下

网友C:
你可以打开电源前按住后再开电源就行,应该是在系统功能中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