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OPC和INSQL通讯

楼主(2005-06-08):
我现在想用上位机软件和INSQL用OPC通讯,如果做??

网友A:
看来得自己开发程序了!

网友B:
用Wonderware的FSGateway软件可实现

楼主:
如何把INSQL设置为OPC SERVER 我想用客户端取其数据? 请指教

网友B:
FSGateway是一个OPC Server, InSQL 作为FSGateway的数据源,就可以了

楼主:
FSGateway有没有试用版本

网友B:
FSGateway是免费软件, 到www.wonderware.com下载

网友C(2006-01-20):
下面引用由controller在 2005-6-10 13:21:00 发表的内容:
  FSGateway是一个OPC Server, InSQL 作为FSGateway的数据源,就可以了
--------------------------------------------------------------------------------------------
大侠,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呢,谢谢

网友B:
FSGateway可以做为一个协议转换, 其数据源可以是DDE Server/Suite Server/OPC Server 或 MX(Wonderware IAS软件使用), 客户端同样可以是DDE Client/SuiteLink Client/OPC Client. InSQL是一个SuiteLink Server, 在FSGateway添加InSQL为一个SuiteLink Object 数据源,就可以了. 你的OPC Client 就可以读取数据了. www.wonderware.com.cn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