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拜师:施耐德Zelio Logic 智能继电器的模拟模块

楼主(2005-06-08):
我想使用施耐德Zelio Logic 智能继电器的模拟模块来做一自动控制,如IB的输入电压为3.3V时,能迅速的输出Q1,请教这样做可靠吗? 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可靠的方法???谢谢!

网友A(2007-03-15):
可以,没问题,可是最好建议组好是给一个电压范围,比如IB的输入电压为3.3V~3.5V时,输出Q1,这样可以防止电压波动时的误动作。

网友B(2007-04-20):
同样问题,当输入电压为130V~155V的直流电压,能实现吗?如何实现?

网友A:
当输入电压为130V~155V的直流电压,不能直接接入模块,你只能用互感器转换一下后接入Zelio Logic模块。

网友B:
那个型号的Zelio Logic 支持模拟量输入(输入电压为3.3V~3.5V)?

网友A:
SR*****BD的型号都支持模拟量输入,可接0~10V

网友C(2007-06-04):
用互感器0-500V到二次回路,电压是多少,能直接到0-10V上吗?

网友A:
回Koyo,
直流型Logic上带有模拟量扩展模块,可以接0~10V电压信号,分辨率为8位(0~255)